航嘉多核R80,大家看看是怎么烧成这个鸟样子的。

楼主(2013-08-24):
这个电源是比较新的,在质保范围之内的。由于对航嘉电源比较有信心,以为是小毛病。也不想质保了。顺手拆了,结果待机变压器断了两根线,日啊。CM6800的双管正激+主动式PFC的。怎么回烧成这个鸟样子。悲哀呀。 炸开的IC是TNY276PN。

网友A:
估计也只有打雷才会烧成这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只有打雷才会烧成这要吧

这样子说的话,这个电源也不咋的呀,二百多呀,连个雷都防不住,保护做的不够。我觉得不像是打雷搞的。

网友:
保护做的不够。

网友:
你这个电源我没有修到过,看情况是雷打的,不然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炸成这样

网友:
+5VSB待机PWM芯片炸了。

网友B:
这颗芯片挂了很正常,不一定是打雷!电压过高也有可能,散热不良也有可能!图中那个风扇是好还是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颗芯片挂了很正常,不一定是打雷!电压过高也有可能,散热不良也有可能!图中那个风扇是好还是坏的呢!! ...

风扇应该是IC炸的时候烧成那样子的吧,问题是这个IC炸开的威力太大了点,把待机变压器也炸断线了,里面断了四根,没法修了。靠,气不气人啊。

网友:
通常来说,PWM芯片炸了多半因为变压器的质量关系。里面绕组有短路。
如果真要修的话,也不是修不好。可以从其他废电源上把整个待机电源移植过来,又或者重绕变压器也是可以的。需要的时间不短,自己拿主意吧。

网友C:
只看到一面的图,将其引脚端来个高清如何?好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看到一面的图,将其引脚端来个高清如何?好判断好坏。

下面是初级,上面是次级,现在你有没有比较完美的,把这个拆开?

网友(点评):
如果初级的高压绕组没烧,有3欧以上,次级的就很容易绕(多是三线并绕几圈),以前拆开看过,碰到高压细线绕组烧才没办法

网友:
不是给雷劈的估计还比较少,这边一个雷可以把机柜劈着火.

网友D:
看样了是风扇先坏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了是风扇先坏的哦

我分析应该是IC炸坏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