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驱动板

楼主(2013-08-24):
        本人刚刚学习维修显示器,从网上购买的几本教材还没到呢,先从网上看了一下视频学习了一下。今天收到一台联想20寸显示器,不知道什么问题,拿过显示器先通电,试一下发现不通电,拆机一看,已经被人动过了,线头全都拔下来了。心想肯定问题不小,没修好拿过来的。都连接好后通电,发现屏幕可以出联想logo 画面,然后提示无信号输入, 仔细检查后确定,不接vga提示无信号,插上vga信号后直接黑屏。这个显示器有dvi输入,就从其它显示器找到一条dvi数据线(以前卖的三星有这种问题),连接好电脑重新开机,发现有信号了,用dvi显示正常。故障找到了,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就先上网查资料,看到说是重新写程序就可以解决,看了半天发现需要工具,再说自己也不会。无意间发现遇到这种问题都提到vga输入接口旁边二极管容易出问题。拿过驱动板找了半天,也没看到一个像二极管的,就有万用表量vga接口旁边的元件,突然发现有两个短路的,量其它同样元件没有这个情况,拿过烙铁拆下来量一下试试,拆下元件发现,原来下面有二极管的标示啊,用的贴片的,只是被二极管本身给盖住了。确定是二极管就简单了,拆下测量确实短路。找到一块废旧的驱动板,找到两个二极管,换上,都连接好,vga接口正常了,上好外壳,拷机一天正常,也许对于有一定经验的老师们不算什么,但还是很高兴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修好了,还要加强学习。这里多谢迅维网,找到不少别人维修的经验可以借鉴。 下面几张维修时拍下的照片

网友:
不错。支持中。。。不过原理得好好想想。

网友:
这也是个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呵呵,不错了,高手也是慢慢进步的,这种跟主板能跑完码不显示的道理一样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可以加转换头直接用了。问题先找找资料找不到先给用户吧

网友:
不错不错,如果是我直接DVI使用

网友:
直接把二极管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真的很棒

网友:
羡慕能解决问题的大神啊

网友:
好好学习吧。修好了很有成就感吧。现在我修多了,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网友:
简单明了很好,加油!

网友:
鼓励新手 再接再厉,高手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网友:
我修电脑,也一样基本没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了,闲着无聊,自己学点技术

网友A:
把那3 个管子拆了不装也可以的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我也在学习 看了你发的一样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呵呵

网友:
维修啊,,,技术,,,我直接就换了,哎 ,本人技术还是有待提高啊

网友:
不错,这样都可以修好,实在是很用功啊,

网友:
上家维修的太大意了,或者是维修水平不过关……

网友:
虽然是新手,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3 个管子拆了不装也可以的啊

没试过 ,机器已经装起来了,再有机会试试,关键不知道原理

网友:
已经不错了啊

网友:
不错不错   要是我我就不会试DVI了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蒙到的, 主要是以前三星显示器通病,在线刷一下就好。

怎么在线刷呀   能告知一下吗  不方便就加QQ 6097777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在线刷呀   能告知一下吗  不方便就加QQ 609777716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4110-1-2.html 论坛里面可以找到软件 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向你学习  很有耐心  今天遇到一台三星943NWX 屏幕有点偏红 首先拿掉屏线 开机 白屏啊   确定不是灯管的问题了  驱动板问题?继续测试  正好手里有个三星驱动板 借口都一样  只不过那个驱动板是个20寸上的   点一下试试吧  显示正常  不偏红了  就是有点抖动   这样我就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找找论坛的帖子吧  恢复出厂设置后 居然故障消除了  论坛里面的师傅很多啊  多多学习了

网友:
其实我也在学习中。。。主板会了,液晶不会。深究中。。。

网友:
楼主非常不错啊,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谢谢迅维网

网友:
细心加耐心必定有好结果的

网友D:
楼主很强大,我也是自学修液晶的,现在只能修电源板,高压,驱动都是直接换,要常用搜索引擎提高自己的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强大,我也是自学修液晶的,现在只能修电源板,高压,驱动都是直接换,要常用搜索引擎提高自己的不足 ...

刚开始没思路 只能看别人怎么修的 。

网友E:
修好东西,感觉有成就感吧  我第一次修好个显示器  高兴了半天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东西,感觉有成就感吧  我第一次修好个显示器  高兴了半天  呵呵

现在没事, 学着玩,修电脑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我直接就换了,哎 ,本人技术还是有待提高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还没有修过板,谢谢分享

网友:
常来论坛逛逛,还是有不少收获的。

网友:
呵呵,检查的挺仔细的

网友:
直接dvi的湖水收不到钱,楼主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