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SC6105B单芯片的长城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3-08-24):
一台采用SC6105B单芯片的长城电源不开机,待机机有+5V,但短接绿黑不开机,测量各脚电压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0.45     0         0          0.09     0           4.48         0.36       2.31         2.31          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25   2.47       0             0             0            0.39         0.05         0          1.41     4.89

从外观看没发现烧焦的元件,用户说是雷击导致的。不知从何查找,两个13007拆机测试正常,各路输出对地电阻正常,后级整流没拆下测量,不知好坏。还有什么地方要查找的,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1脚电压应在5V左右

网友:
上面的数据是短接绿黑的数据,我重测一下待机1脚电压是4.89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2脚无3.3V    3脚无5V    7脚无12V  ,看样子象没输出(8。9脚),查相连的二只推动三极管,主开关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
8,9脚如何看出没输出?

网友(点评):
看短接绿地前后的变化,没变化直接换芯片,有变化则查其它元件(推动管等)

网友:
没办法,手头还有一个类似的好的电源,芯片也是SC6105B,想想是不是芯片坏了,就动手把,那个芯片拆过来试试。没想到把芯片换过来一切OK!请问单单换芯片还有存在隐患吗?还有SC6105B 能用SG6105的其它芯片更换吗?

网友:
先测量空载输出的各个电压,如正常可接一个光驱或硬盘作负载,无异常则上主机测二小时就清楚了。芯片上网找一下,网上就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