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辣椒M1拆机换屏维修实例

楼主(2013-08-24):
    小辣椒M1触屏不小心碰坏了,液晶屏还是好的。俗称爆屏。官方保修400大元以上,真心贵啊。整机才699啊。辛辛苦苦挣的软妹币当然不忍心就这么白白浪费啦。换屏不值得,手机扔掉又有点可惜。怎么办?借助伟大的×宝和度娘,准备自己动手。淘宝单触屏50左右,单液晶70左右,总成150以上,含运费。秉承成本最低原则,第一目标是单换触屏,如果搞不定的话退而求其次换屏幕总成。废话不说,开始动手。

拆掉后盖,将电池、SIM卡、TF卡取下。注意到后部一共7颗螺丝,顶部两颗、中间两颗、底部3颗。右下角白色原点为易碎贴纸,底下藏有一颗螺丝。易碎贴应该是保修凭证,反正也不打算官方维修了。直接捅破。

这是右下角易碎贴纸捅破的情景。嘿嘿。

后盖已经拆下来了。注意顶部的开机键及侧面的音量键。

内部结构真容特写。下一步要拆主板了。

图中画圈的部位是需要拆卸的排线。
1、前置摄像头排线
2、触摸屏排线
3、液晶屏排线,注意这个排线的拆法。将左侧的橘黄色卡扣向上掰开90度,然后将排线向左一挑就开了。
4、天线插头
5、底部主板与顶部主板的连接排线
6、注意,这个排线接口在下面,现在这个状态看不到,是底部主板与顶部主板的连接排线,应该是跟5是一对的,注意拆主板的时候这个地方慢慢拆,不要忘了,别把这个接口拆坏了。
7,图中黄色的部分是开机键和音量键的开关部分,是用双面胶粘在主板侧面的,小心用工具挑开即可,注意别把链接线弄坏。

小心翼翼啊,已经全部打开了。
接下来是拧开主板的两颗螺丝,轻轻把主板拿下来。注意上图中说的排线接口6的部分以及天线。
然后慢慢把主板拿下来。

主板与背板分离了。哈哈。蓝色部分就是上面说的排线接口6。

主板特写-正面

主板特写-背面

拆下主板后的样子。
如果就是换触屏,下面的小主板不必拆下来。其实换到最后,感觉即使主板不拆下来也可以把屏幕总成拆下来。不过那样估计稍微费点事,得非常小心翼翼,别把主板搞坏了。

接下来就是要拆屏幕总成了。这个真是没办法,纠结了好长一段时间。屏幕总成是用手机专用的双面胶粘在前壳上的。这中胶非常粘。没有啥好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慢慢扣了。触屏又非常脆,一不小心就扣裂了。说道这里,发现少找了一张屏幕正面的照片。我的触屏就是轻轻一磕,正中间裂开了一道缝,触屏上半部分2/3是好用的,下面1/3不能用了,包括底部的功能键,屏幕非常完整,不仔细看都看不到触屏已经裂了。在拆之前还可以正常看小说。哈哈。

经过漫长的努力…………………………就拆开了,哈哈。见下图。

别问我怎么拆开的,就是硬扣开的。得胆大心细。是从顶部听筒那里开始扣的,刚开始用了小螺丝刀撬,一下子就把触屏撬炸了,撬点触屏粉碎了,裂纹贯穿到液晶屏里很深。当时一下就心凉了,心想液晶肯定保不住了。准备退而求其次,换第二方案,直接换总成了。后来不用螺丝刀了,全程使用大拇手指甲。沿着边,用手指甲撬一圈又一圈,把双面胶撬理机壳,慢慢屏幕就下来了。

看看我的杰作。就是从屏幕右上角的听筒部分开始的,已经碎了。左下角也已经碎了。不知道液晶还保不保得住。

机壳正面全景。可以看到边框上黑色的窄条双面胶。真佩服这个双面胶,虽然这么窄,估计仅有3毫米,但是粘度惊人。着实费了很大的力气。主要是不敢太用力,一用力屏幕就碎了。更不要上工具。建议大家如果还想要液晶屏的话,全程用手指甲吧。

这就是液晶屏幕总成背面大图。背面白色的部分应该是背光。我看了一下,背光比较厚,大约有2毫米吧。真正的液晶部分非常薄。感觉下一步想把液晶跟触屏分离非常难。成功率不会超过1成。下半部分的排线是液晶排线,折到上半部分。顶部正中间的是触屏的排线。

液晶总成正面大图。触屏已经碎了。液晶总成应该由3部分组成:背光、液晶屏、触摸屏。

由于刚才不小心把触屏撬炸了,现在测试一下液晶坏没坏。人品非常好,液晶一切正常。为我接下来的重头戏提供了可能。单手拍摄,虚了,见谅。

这是全部工具。其实用上的就是十字花螺丝刀和大拇手指甲。有了这个教程,估计大家再拆的话就用不上放大镜了。

完。

声明:本人非专业人员,拆手机只是为了不浪费钱。以上仅是个人的经验分享,经验仅限于自己的小辣椒M1手机。由于手机的批次不同,采购的元器件有可能不同,不代表别人的M1也可以这样拆。而且拆屏幕运气成分很大。如果有同好按照本教程拆机,请责任自负,手机拆坏了本人盖不承担任何责任。还望大家理解。
另外这里换屏只进行了一半,只是拆下来了。能不能装回去,装回去能不能正常使用目前都是未知数。所以大家就是随便看看就可以了。不用太当真哈。

接下来的计划:
淘宝买的金刚丝还没到。等待物流中。下一步的计划是触屏和液晶屏分离。由于小辣椒采用的是全贴合的屏幕,触屏也液晶是通过光学胶水粘合在一起的,没有专业工具几乎无法拆开。但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原则,我准备试试。大家不要抱多大希望。估计成功率不到1成。如果成功的话我会继续拍照做成教程发上来。
另外如果成功的话,准备只换触摸屏。但是触摸屏跟液晶怎么粘在一起这个问题,可以用UV胶(类似OCA光学胶)粘在一起。不过这个过程需要非常高的条件和技术,必须无尘、屏幕要非常干净,胶水的多少,粘合的技术要求很高,估计我自己没有那个水平啦。而且如果粘合好,以后要是又摔坏了,还得上金刚丝拆,风险更高,所以放弃此办法。度娘说可以用3M双面胶粘在一起,但是我看了一下,液晶和触屏之间似乎没有能贴双面胶的地方。如何把液晶和触屏粘在一起,还望各位大大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参考资料:
1、三星i9100盖世兔专业拆机过程
2、【震惊】iphone4 苹果 三星  爆屏维修翻新教程 公开啦!!! 触摸屏分离机。由于没有权限发链接,大家可以用上面的名字在优酷里搜索观看。

网友:
申请转正。申请转正。

网友:
看着不错可以作为拆机教程了 不过是手机的……

网友:
翘触屏前 用热风枪对屏的四周进行加热,你这是业余爱好,翘的费劲,还好液晶没弄坏

网友:
是的,是被逼无奈的,硬着头皮上的。呵呵。作为教程是不合适哈。
家里没有热风枪。有个2300W的电吹风。应该试试的。多谢提醒。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呵呵

网友:
先加热再翘,不过要掌握好温度

网友:
一般加热多少度呢?没拆过,问一下.

网友:
第一次看拆手机,学习了

网友:
对,想问一下,一般加热到多少温度合适呢?

网友:
现在的屏幕好多都是全贴合的了----为了更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