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内存引起开机到自检画面就重启的维修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2013-08-24):
内存虽然没多少东西,贴片排阻,贴片电容,PCB,内存颗粒,SPD,但是他们引起的问题各种各样。我手头上有两条金士顿2GDDR2双面内存,都是开机进入自检画面时会重启。
没有专业工具,只有主板测试

思路1
SPD问题,我试过刷其他好的金士顿SPD进去,不过会造成不能开机,刷回去才能开机但又是重启。分析:刷SPD也可能需要考虑到SPD本身的型号,和颗粒的型号配合。两条内存的SPD型号为89G4  24C021;颗粒型号为S32371  0825_S08  D1G08TEBG25CU

思路2
危险操作,在网上学的,内存热插拔,先用好的内存开机进入系统,打开专业软件,插上坏的内存,看专业软件能否识别

思路3
查贴片电容排阻有无短路断路

思路4
颗粒地址线对地有无异常。

思路5
上机测试颗粒温度有没有异常

不用专业工具,请问大家还有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3-8-25 22:52):
测试板为技嘉主板,故障是开机有显示,到达自检画面(也就是看见有几多内存,显示读取硬盘或光驱的画面)就会立即重启,不断重复这个过程。3楼有新的分析进展

网友:
换了昂达主板(不同平台),其中有一条可以顺利开机,无论怎样测试都没有问题,进PE,成功安装系统,没有出现异常的现象,MEM测试也通过了。这个可能是大家经常遇到过的内存兼容问题。
而另一条就出现奇怪的现象,插诊断卡开机,到达C1,停了数秒,又开始重新自检并通过了检测,顺利进系统,测试内存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开机那时出现那个奇怪的现象。
正在探究中,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大师说过,用1/2部分看看能不能使用,只是容量减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