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D芯片组主板无法开机,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3-08-25):
      插上ATX电源,诊断卡,短接开关针,发现风扇不转,说明主板开机电路不正常,接着目测主板元器件,未发现明显损坏的元器件,接着将镊子插在主板ATX电源的插座的绿线和黑线上强制开机,发现仍然无法开机,说明故障可能是由主板开机电路或CPU供电电路问题引起的。
      接下来测CPU供电电路,将电源插头拔下,然后测主板12V电源插座的针脚对地阻值,测得对地值为0,说明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接着将CPU供电上管拆下,逐一进行测量,发现其中一个MOS管损坏,随后用相同型号的MOS管替换,再将所有拆下的MOS管焊到主板上,再把上下管加焊了一下,上电开机测试,发现CPU风扇开始转动,观察诊断卡,发现CPU检测通过,故障排除。

网友(点评):
好奇号上传回的火星图片,还可以看到人类的手,不错的说

网友(点评):
真的是实地出来的吗!?

网友(点评):
神啊,什么样的手机能拍出这效果的相片啊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照的啊?真是牛b啊,还能看到你的手,说实话图片没看懂,文字意思倒是看懂了,那是你运气好,你还非得一个个拆下啊,在板上就能测量啊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但是学到了很多

网友:
楼主的图片看不清.还是学习了

网友B:
顺序上应该先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哦,开机针上有否电压,短接开机针无动作,此时就应该先拔掉CPU的12V供电再短接开机针看看那,然后就应该对各路供电先打阻了吧

网友:
我感觉CPU供电管坏应该是上电瞬间风扇转一下然后主板保护断电呀

网友:
对好的顺序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看图片 为一台老机子呀

网友:
你这是什么照的

网友C:
这是用什么设备照的照片啊

网友:
雾蒙蒙的拍的太不给力了吧

网友:
用什么东西拍的照片啊,太犀利了

网友:
我想问你相机是什么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什么设备照的照片啊

这个明显就是从PDF资料上截图下来的嘛

网友:
如果没保护,,如果没。。。。。- -!!    不敢想像。

网友D:
强加电风扇不转,肯定是CPU供电部分啊,怎么还有可能是开机电路,强加电已经把开机电路跳过了。求解释

网友:
经较关心这图片,哪里来的,

网友:
哪里产的相机啊

网友:
这照很牛b啊

网友:
12V短路 CPU风扇并不是不转  而是转一下就停了,电源不拔掉再次开机CPU风扇才不转,MOS管在主板上就可以量出来 干嘛要全部拆下来呢

网友:
真的是从月球传回来的图片吗,楼上的?

网友:
还是实地的,楼人可不要说你的老师是谁

网友:
应该是不插小12v再试啊

网友:
在线测有很多因素制约,会导致测量不准确,拆下来测得准确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照的啊?真是牛b啊,还能看到你的手,说实话图片没看懂,文字意思倒是看懂了,那是你运气好,你还 ...

在线测有很多因素制约,会导致测量不准确,拆下来测得准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加电风扇不转,肯定是CPU供电部分啊,怎么还有可能是开机电路,强加电已经把开机电路跳过了。求解释

你先看一下主板的供电电路http://wenku.baidu.com/view/7cf02dc50c22590102029df2.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线测有很多因素制约,会导致测量不准确,拆下来测得准确一点。

要是一天搞100块主板,你这样一个个拆下来,能搞20块就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是一天搞100块主板,你这样一个个拆下来,能搞20块就不错了

不可能全部都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全部都是这里的问题

我是说一批网吧上百块板,以前我碰到过30块,全部是cpu供电mos管坏,或驱动芯片坏,当然也有主芯片坏的,这样一个个拆下测那一天就搞不完了

网友:
你的照片比技术更有吸引力。以后把照片拍好一点

网友F:
手里也有一块AMD的主板,就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一批网吧上百块板,以前我碰到过30块,全部是cpu供电mos管坏,或驱动芯片坏,当然也有主芯片坏的, ...

维修价格很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里也有一块AMD的主板,就是不触发

不触发的好修啊,AMD芯片组大部分都是IO坏了。

网友:
唉~~~~没法弄啊,有时候IO换了也不行

网友:
应该是手机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序上应该先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哦,开机针上有否电压,短接开机针无动作,此时就应该先拔掉CPU的12V供电再 ...

是啊   是这个顺序   不过lz的板子很有意思啊   cpu供电问题大多都是上电保护的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