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小白,三星显示器。本人菜鸟一个。希望高手多多指导一下

楼主(2013-08-25):
三星的显示器,故障是,屏幕亮一下。黑一下。基本是亮一秒。黑一秒,一直是这样。测了灯管。不是灯管的问题。发现有3个电容鼓了。都是轻微的鼓包。手里没有这个电容。现在还换不了。应该怎么检查问题。,

网友:
换电容就行了 找别的板子换要不去当地买

网友:
更换电容后再试试看吧……………………

网友:
我也是小白 哈哈  你可以从废旧的主板电源之类的上面拆下来 焊上

网友A:
差不多就是电容的问题 也可以把电容取下来用表量一下

网友:
让同行给修好了。说是高压板的事。60个大洋

网友:
一定是输出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明显的电容问题

网友:
什么电容啊你手头没有,先换了电容再看看啊,不好的话再发帖也不迟哦(换完好了的话会很有成就感滴!)

网友:
电源板滤波电容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
明明电容不行了不换,换电容才几个钱,没电容换高压也用不了那么多啊,楼主还是多看看基础吧,要不照你这样挣不了多少钱

网友:
直接换电容  都是电容问题了  还不换?

网友:
我收同行30都不错了,,,你的同行 太黑了!!哎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是啊。我也感觉被黑了。但是自己不会啊。

网友:
嗯好的。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是电容的问题 也可以把电容取下来用表量一下

.。不知道取哪里的电容。没有基础知识。无从下手啊。。汗

网友:
看你的电容是多少微法多少负的啊,去配件商城买两个就OK了,实在找不到就去淘宝买几个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几毛钱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换了电容之后再查其他问提

网友:
换下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