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闲置久了,电量如何恢复?

楼主(2013-08-25):
三星R23本本电池原来能用1小时多,放置了大半年后,完全没有输出电压了
拆开后,用万用表逐个充一点电后,再放进笔记本充电,充满后显示电量1小时26分,
但是,用几分钟,电量突然下降至4%,待机。。。
经过深度充放电校准后,情况还是一样。
请问大伙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恢复呢?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电池太久没有用也会坏的

网友:
本本电池不用的话最好充电再放那里,一个月怎么说也要拿出来充放电一次

网友:
不是放在那里不用电池就不会损耗,就算不用也会损耗的,放久了自然使用时间久缩短

网友:
这种的只能换电池芯了

网友:
换电芯吧,没办法了

网友:
我也有个电池 冲满了 但是用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电池吧兄弟

网友:
电池也是消耗品,用一年多就要换一次

网友:
里面就是类似干电池的。。。只能换

网友:
反复充放试试

网友A:
短接电池正负极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可以修好不少电池,不过你这个估计不行了

网友:
当台式机用了   呵呵

网友:
更换电池芯吧。

网友:
电池要常用,像你这种,只能换电芯了

网友:
把其中一个较快没电的电芯更换后,更糟糕,单独用电池开不了机,也充不进电。
是不是要全部一起更换全新的电芯呢?
好像有些电池全部电芯全换了,也是不行,
对电池修复这行,真是搞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电池正负极一下

短接是起什么作用呢?
这样很危险吧??
我试过了,会打火,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是起什么作用呢?
这样很危险吧??
我试过了,会打火,发烫。。。

要的就是这效果可以激活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