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D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3-08-25):
手上接了一台联想Y560D笔记本,拿来的时候是开机无显,加焊显卡之后有显了。然后就进系统试试,刚过了滚动条就蓝屏,似乎是系统问题,就重装了系统,把独显驱动打完之后。。。一进系统就黑屏。。。郁闷了。。。接着换了很多系统,驱动也是按官网说的顺序安装的,都不行,无奈只有换个显卡芯片。。。买了个全新的显卡芯片植上去,现象依旧。。。很无语啊,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哪位大师有更好解决办法可以推荐的吗?

网友:
亲,用安装版系统,什么驱动也别打试试,希望帮助到你

网友:
ni你这样肯定不行呀     驱动全部不打  就可以

网友:
试下外接显示器,故障是否改变。。。同意楼上,先不打驱动

网友:
光驱拿掉呢

网友:
黑屏的话, 进安全模式, 将显卡驱动卸载掉,再进系统看看,如果可以进, 那就是驱动的问题了, 或者用光盘直接安装,不要用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