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信号全部满足了。。PGOOD的~ RSMRST才出来!有图求解

楼主(2013-08-25):
4416S板子。。现在待机无3v。5V。     8 17电压有~~    14脚电压已经出。  待机情况下。。~ 那些满足了。。PGOOD才会出?

网友A:
1脚和6脚电压呢

网友B:
去论坛搜索一下51125工作原理,有篇文章说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论坛搜索一下51125工作原理,有篇文章说它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和6脚电压呢

待机没3V 5V应该这个脚  就不会出电压的吧~

网友:
16 VIN 19V主供电,17 VREG5 5V,8 VREG3 3.3V,13 开启信号EN0 3.3V,3 4 14 基准电压2V,1 6 3V5V开启信号,以上条件正常,输出外围 无短路(VREG3VREG5要是有短路51125会烫手),就会输出PGOOD转换成RSMRST

网友:
1、6脚如果没有连接外围电路的话就换51125试一下、1、6脚是3、5V开启信号、51125本身产生的、有点板子会设计一个外围电路在上面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