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救命啊,我遇到一个很贱的12V4P啊

楼主(2013-08-25):
七彩虹G31的板子,12V4P中的12V脚与地只有10的阻值,万用表响了,我把电源管理IC,驱动IC,上管下管,4P到上管的电感电容,4P连着的桥供电管都拆了,可是它还是短路啊,而且我拆的电容电感的两个脚和所有管子的G极都短路。求教大神们,我还有什么要拆的吗?这会不会已经可以说明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小12v有没有接其他地方了  如内存那边的供电之类的 七彩虹785g的板子就是那样接到内存 High MOS上面

网友:
直接烧一下就出来了  慢慢调电压也烧不坏什么东西

网友:
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很穷,没有可调电源。

200-300 都没有。。 那还修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很穷,没有可调电源。

必要的工具还是要备的。没有金刚钻,不好揽瓷器活啊。

网友:
小4P的供电应该只是给CPU这边供电吧   电源IC旁边 有很多12V经过的电容   特别驱动IC旁边最多   这些电容一般会连着保险电阻或二极管之类    凭经验 这些小贴片电容是最容易烧导致12V短路的  你要挨个查  另外你可以看下别的电压有没短路  比如CPU供电短路没  这样查的范围就能宽点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的 感觉你们都很厉害 自己技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