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开机电流达到3A

楼主(2013-08-25):
接到台返修机器。原故障是开机掉电。一开电流就上到1.3A就直接掉了。拆机量显卡没供电。更换了供电芯片MAX8743故障解决。开机电流达到3A。裸机什么设备都没接。屏都没接的。之前觉得有点不对。但是还是给客户了。好吧。,过了一个月拿回来了。老故障。我拆开换了芯片就好了。但是电流还是高。请教高人这是怎么回事。肯定用久了不行的。有没遇见过类似问题解决了的。请教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全都修好了.我只能告诉你重点检查电压.是电压过高引起的. 北桥非常烫.此问题不修出来反修是必然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个管子坏了。等会我上传图片上来给大伙。

网友:
是的. 就是一个6脚小芯片坏了.等他上图你就知道了.

网友:
量到那个334的电阻阻值只有60多欧。明显不对。跑线跑到这个六只脚的管上。换了就好了。之前量的电压是1.8V换了之后降到1.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