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3分钟解决三星SA系列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8-25):
解决关于  通电有自检  但是接上VGA无画面的问题

小洪修电脑 -5 严禁灌水
Molo小队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phf150 -5 严禁灌水
吉水四方科技 -5 严禁灌水

网友:
转换芯片有问题吧  看看三基色都正常不

网友:
不一定是转换芯片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  换换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

小洪修电脑 -5 严禁灌水
Molo小队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一个比一个灌水严重。三星的很多机器都这样,接上信号线就黑屏。到官网下个显示器更新程序,装好后关机,接上故障机,开机启动,保证电脑能处于联网状态,进系统就会自动刷新了,大概等个3分钟左右显示器电源会自动关闭,然后就OK了。楼主是想说这个经验么?

网友:
仁慈点 是程序的问题  三星改不了老毛病 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