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三星320mx电视的吗?

楼主(2013-08-25):
三星32MX这机器指示灯亮。无显示。无背光。是电源板问题。5V只有1.5V。12V 24V没有、我这有两台一样的问题。是否有通病啊。有配件换。不好判断。知道的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查5V点哦路反馈试试

网友:
查5V电路反馈试试

网友:
5V电路应该很好修了,查输出端有没漏电,取样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