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104和HER104能换不?

楼主(2013-08-25):
FR104和HER104能换不?  这个两个能互换不?
我这个是一个杂牌电源。看做工用料还可以打算修修,这个电源是2005的单片,本来这个位置是一个电阻,但这个电阻烧黑了,看不到色环了,苦于不知道电阻多少,就找啊找个了个EM311和HS8109的航嘉电源,看里结构差不面多,就打算在这里找找看,看有没有这个电阻,但同样的位置这个是个二极管,HER104,汗~这个二极管不好找,所以打算找个一样的二极管把,把原来的电阻换成二极管。
另外补充下,这个是辅助变压器输出端的电源脚那里电阻,给烧黑了,输出端有3个脚,一个脚接地,2个电源输出,
接地  电源 电源  这个电阻就是第二个电源脚链接的电阻,电阻后面是个FR的二极管,有高手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少的阻值的吗?
实在不行我就找个好电源测下,在根据好的装个差不多电阻了

网友:
HER104代换FR104可以,反过来不行,两者虽然都属于高频二极管,但HER104的速度更快。

网友:
FR104是个普通的快速恢复二极管,HER104为1A/300V高效快恢复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