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V 进系统黑屏,进PE也黑屏 确定是主板问题

楼主(2013-08-25):
昂达G31V 进系统黑屏,进PE也黑屏 确定是主板问题

PE也好,系统也好,过滚动条后黑屏

测量电压,发现CPU电压变低,黑屏前是1.3V 过滚动条后是1.1V

已更换CPU供电所有滤波电容。供电IC也换过.. 求思路

网友:
测vid 测排阻。。。

网友:
怀疑北桥,然后加独立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 很烦人的   我遇见过好多次 都没有修好·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把

网友:
建议楼主查内存的各个供电,如果正常,换个内存试。

网友:
遇到过,没搞定!可能是桥的问题,把自己搞得头疼最后是蛋疼。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过这种的机子,纠结,一到系统滚动条那开始黑了,插显卡也是一样的,VGA接口也换了,还是一样,郁闷了   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这板子是通病,解决方法,1:刷BIOS,2:刷网卡ID或换网卡后再刷3:杀南桥(这板子刚出的时候就出现这种问题,我们都是这样处理OK的)

网友:
修个主板,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呀,换了板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