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USB不能用,

楼主(2013-08-25):
(图片)

网友:
5V直接不用管都可以,你这个是开启不正常吧,没什么关系的,只是应该待机的时候就有USB电压了

网友:
5v 供电的最好是一次搞好,要不然以为会很麻烦的外设不能充电了,usb设备不能用啦什么的

网友:
可以直接改装两个三极管上去吧

网友:
PQ8308坏的话,全板都没+5VS,何止USB没用。

这样改不环保,5v待机下直接出现+5vs。

直接改一个小三脚的N沟道管子 上去可能效果会很好。

网友:
+3VS 应该也没出来啊。

网友:
就是一个转换的控制电压  单就U口来说 你直接把5V接过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