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没思路 液晶开机没反映

楼主(2013-08-25):
收同行一长城17液晶 驱动板为 IE7.820.568 .开机没反映 其中高压条F1保险断了(换通用高压条了),现在开机还是没反映 按键也不好用,灯都不亮, 我是新手没有思路,谢谢

网友:
电源有电压输出没,不测出来别人怎么帮你呢,驱动高压供电有没有

网友:
这个驱动板是单独12V供电的(外接12V)  现在驱动板上供电12V正常,5V和屏供电只有1.95V,谢谢了

网友:
接地GND 供电VCC 信号EN/ 有没有接对

网友:
这个驱动板是单独12V供电的(外接12V)  现在驱动板上供电12V正常,5V和屏供电只有1.95V,谢谢了,在12V输入电源接口处 有一个8个脚的IC或是什么芯片应该是12V变5V的,现在进是12V变出来的是1.95V,是不是就是这个坏了呢 现在的屏电压是1,95V

网友A:
驱动板没有5v是不行的,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没有5v是不行的,换个驱动板试试

换个驱动板就OK了, 我现在是想修好这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