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8-25):
今天又遇见联想g450显卡温度高了   遇见好几次了  这个机型是不是通病呀 硅脂 铜片都试过了 显卡温度怎么才能降下来 用硅胶把显卡和铜管粘住可以吗

网友:
无能为力啊

网友:
高到多少度?一般如果铜管没问题的话,你把铜片加好了没啥问题的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也是联想G450 显卡温度高啊 ,鲁大师测试了有90多度了等一下就跳了。风扇也换过了铜片也加了硅胶也换了还是一样啊。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郁闷啊

网友:
散热器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是通病,以前一邻居保修期换了两片主板,没有啥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郁闷啊,刚刚就来一台G450 显卡温度。报完铜管的价格等回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