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触发瞬间掉电?求救

楼主(2013-08-25):
HPDV6 AMD平台独显ATI 版号DAUT1AMB6E0广达代工,触发电流至0.7瞬间掉电,手上好几片一样的板,主板无短路各大电感电压输出正常,后继电压输出OK无欠压,WHPG好信号3.3V正常,EC换过,BOIS刷过,但是故障依旧,实在整的蛋疼无思路了,求各路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换个cpu试试,桥和CPU座  有没虚焊

网友:
AMD 的  U  坏的也挺多的  换个试试

网友:
可以加焊北桥试试 。

网友: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更换CPU好的?
说一下山

网友:
真不厚道,有问题知道来问,修好了,就没下文了,没劲

网友:
有哪位高手修好过这样问题的,我正好修到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这位楼主既然解决了,应该出来公布一下处理过程,共享嘛

网友:
解决了不公布,人才啊

网友:
看来大家都很期待啊

网友(2016-04-13):
加焊桥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了   这个坏得多

网友:
CPU坏得多也有道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