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华硕笔记本加4G内存2.66可用的问题

楼主(2013-08-25):
客户的华硕A43S--I5笔记本,32位WIN7系统,原来是2G内存(2G可用),给客户换成4G后,只显示2.66G可用,请问是怎么个原因,4G内存应该是2.9G或者3.25G可用才对啊?

网友:
装64位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集成显卡占用一部分

网友:
因为WIN7 32位的只认的到2个多G WIN7 64位才认的完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