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擎主板(n68-s,a1.10)不过内存的维修,带bios

楼主(2013-08-25):
前几天给客户换下李一个主板,型号如题,等客户走后实验,可以点亮,以为没有问题了 ,就给下个客户换上,后来发现,不良,诊断卡跳c1,c2 c3,一直跳,由于是单桥板子,算一蒙一把试试,就加焊了一下桥,没想到故障依旧,没有时间搞,就拿去同场里专门修台机的 ,过了两天,告诉我修不好,实在郁闷,但是这个是am2/am3通用的板子,不想放弃,就自己研究下(平时只修笔记本,不修台机),看板子挺简单,没有多少零件,不过内存,测试内存电压,正常,桥各处电压正常,亚桥不过,bios找不到,但是由于有时候能过,感觉和io什么的都关系不大,就没有代换 ,突然想到各处电压正常,那下面应该跑时钟了吧 ,但是没有时钟芯片,n68芯片自带时钟,,看主板上只有两个时钟修x2,x3,x2是圆的,没有表标示,另一个 是盖子型,标25.000,根据经验得知,25.000晶振是sata和网卡所用,另一个就应该是32.768的实时时钟,其他时钟由桥内部电路来提供,,测量该晶振电压正常,但测量时主板由跳码状态变为继续走吗到亮机,由此断定该晶振损坏,频率不准所致,更换后故障排除,多次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32.768 导致的不跑码

网友A:
专修台机的行家都比不上你这个不修台机的行家,要不就是人家生意太好,有点难做的不做,要不就是他们水平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修台机的行家都比不上你这个不修台机的行家,要不就是人家生意太好,有点难做的不做,要不就是他们水平太 ...

是人家生意太好,有点难做的不做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故障,一般都只怀疑是大件有问题。在测试时往往都会忽略最基本的测量。。仔细认真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