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通电自动上电

楼主(2013-08-25):
版号K42JR R4.1,机器型号是K42JZ
想必大家对这个K42JR的版型都见到好多,论坛里面一大把关于此机器的故障,集中在BIOS问题上居多。
现在是整个主板都正常,唯一的问题是用电源适配器通电自动上电,用电池正常。
具体表现故障为:自动上电后,机器亮机到BIOS页面(没插硬盘),按关机键能关,屏幕黑掉,电流掉下,1-2秒自动又上电,除非长时间按住电源开关键才能彻底关机;装上硬盘,进系统,开始-关机,同样的情况。
正常的机器:如果去掉了电源小板,相当于去掉了RTC电池,再装上,第一次是通电自动触发的,亮机后,关机,也不会自动触发的。拔掉外接电源,再插上去也不会自动触发的,要按开机键才能触发的。
维修的地方:BIOS刷了好多个,刚好徒弟的机器是一样的,特地拆了机器用编程器备份了BIOS,刷上情况一样
检测RTC电路正常的,这机器没图纸,只有参考的。跟开机有关系的电路全部检测完毕,没发现异常。按照I3HM55的上电时序检测的
南桥换了3个,EC我也换了3个,都一样的情况
论坛高手们,发表一下你们的维修观点,思路,赐教
QQ197769800

补充内容 (2015-8-29 14:50):
此机已经修复,问题出在PCH给网卡的唤醒信号:SLP_LAN#
一个电阻断路了

网友A:
电源小板与主板接触有没有断线的啊

网友:
同意上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小板与主板接触有没有断线的啊

电源小板我换过,情况一样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网友:
感觉是系统电压开启信号自己出来了

网友:
拆掉IO芯片,人为加3.3V5V的开启电压,通电,PCH的自己就发出PM_SUSC#、PM_SUSB#,而且会反复的高电平低电平这样子,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正在继续查

网友:
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

网友:
用电池正常,适配器就有问题。还是想不通,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我有台和你一样的症状的K42JR

网友:
也遇到了 不上coms 电池 可以自动开机 上电池 开不了机 按键没有反应

网友:
现在我这里也有一台也是一样故障,谁解决过这样问题。就分享一下结果吧   交流交流

网友(2013-09-24):
我也有一台是这样的。真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网卡芯片短路,机器插电自动开机,关机后还是自动重启

网友:
检查网卡芯片和外围电路,刚修了一台

网友:
触发信号没问题吧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这主板我料板都有五六块了,十块八块修不好,真搞不懂,换了板子用二个月就又不行了;真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2014-06-29):
南桥的晶振和谐振电容看一下呢

网友:
关机重启 有可能是网卡问题。。

网友:
哎   这种情况好难修啊  ,我今天才把那块G470  板号LA-6751P的 板子退给家, 最开始是进水 没有3 5v  修好好, 能开机进系统 在 系统里 什么都正常,  只要插上适配器   就会自动触发 , 这板子在店里 放了 3天  都没搞定, BIOS  刷了至少5个 桥换3个 ,RTC电路没问题 EC 晶振 , 桥的晶振 及耦合电容都换过,  网卡 拆了 ,声卡拆了  , EC 到南桥的开关信号 脚 挑起来 , 测了无短路的 地方  , WAKE#  RI #信号 断开  ,  开关到EC 的脚断开 点火回路 无问题,  桥的BIOS  刷了 几个,   都发线 桥发给EC的那些SLP 信号 S3 S4   信号始终为高 , 真的是山穷水进  了  没招 了

网友:
看到好多人说是网卡的事 真的假的啊 下回试试

网友:
网卡芯片,修过一台

网友:
bios搞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