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板号:820-2936-B I7 CPU 可以开一次机,关机再开开不了??

楼主(2013-08-25):
A1278 板号:820-2936-B I7 CPU
充电 单用电池/电源都可以正常用!!
现象:1。只要是单插电源(或是先插电源再上电池)都是自动上电!
2。 插电池不自动上电可以按下开关开机的。
以上两种情况下不管是进系统正常关机还是点亮机子以后强关机,  之后再按开关就是没反应。。不能2次开机!!
必须把电池,电源全断电  再上电就可以开……     哪 个信号有问题 会这样呢??有高手没有来帮帮看看啊

网友:
我建议你在不开机时量一下缺少了哪些工作条件

网友:
试试刷一下BIOS

网友(点评):
BIOS刷了3个 没用

网友:
已经两天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网友:
这机子还在手上修   原来送来是进水的,H8  屏升压IC  BIOS 这一边都有进水痕迹  (IO被人拆了胶,但是好像没动) 清洁了以后还可以上电到0.35A    测主板上CPU 供电不出来
量CPU供电VDD EN脚 全正常 晕。搞了好久没搞好,最后发现2脚TON不正常  量R7402上拉12V电阻无穷大了 更换OK 上电点亮机子     后来用了2小时再开机亮一下等 了一会就进WIN7 过了WIN7 LOGO就黑屏了(安全模式不会黑屏)  不接硬盘的话是白一下就没了(内屏可以看到是暗屏有个问号出来)  外接可以看到问号……  进水机真麻烦啊   先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  事实告诉我很悲刷啊
这个问题 我又修了1天了(事情多有时放一边上了)刚才始老是以为屏升压IC的问题屏接口LED供电是要有26V屏才会发光的,屏供电升压IC供电 EN全有啊 搞死搞不出来 还是开机亮一下再等 一会时左上角光标过后就一直灰屏 有时后呢  进WIN7 LOGO之后就黑屏了 后来又放了一天 在IO边上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果不其然发现一个信号SMC_LID 待机时居然为低电平 SMC_ADAPTER_EN触发以后还是低电平 找到问题了  就是它了哈 满怀信心更换R5071后上电测试 靠还是一样的 居然不行 断电再去量下R5071两端却还是是0.16V R5071也有100啊 是不是上接PP3V42_G3H线与R5071烂掉了呢 表打到2极管挡量下还真是猜对了 直接飞线解决。再次 上电 可以正常进系统 再也不会莫明其妙的暗屏 黑屏了

网友:
现在的情况更棘手啊,   不能2次开机  要全断电 才能再次触发开机  这样也交不了差啊   我去………………
今天抽空我量下了单插电池:强关机后  待机有PP3V42_G3H  PPBUS_S5_HS_OTHER_ISNS(简单说是公共端有12V)  开关上有3.3  没有PP3V3_S5

仔细测:51125的16脚VIN有12V   8脚VREG3没有 17脚VREG5V没有 --原来1.   P5V3V3_REG_EN电压没有(这个信号没有51125是100%100不会工作的啊)---原来2.   51125的EN2脚 3.3V_S5开启脚 同时也没有电压---P3V3S5_EN_L也没有电压

再查U7941  的SMC_PM_G2_EN也为0V 还没完 。……。…。…。…。……。………。因为还没修好

网友:
单插电池为了省电,是没有S5电压的。

网友(2013-10-05):
楼主这个板子问题多呀。希望你修好

网友:
等待楼主最后的结果 不要气馁 支持你 我看都看不懂 我是新手 不过还是仔细看完了 也学到点东西 因为没有全都看懂 痛苦啊

网友:
进水氧化的要多看看 氧化的地方容易断线或者零件接触不好

网友:
看楼主修到这样辛苦,身为同行的我也深有其感啊,修理进水氧化严重的真的很费劲 鼓励下楼主

网友:
楼主 您这资料挺全的,请问愿意传上来分享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2014-02-20):
楼主,有此机的BIOS吗?上传一个

网友:
应该是哪里的信号没有完全关闭!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楼主图纸点位麻烦上传一下啊  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