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off电压到底怎么找

楼主(2013-08-25):
我修显示器LCD总找不到3.3v的on\off电压,查了好多帖子,就是没说明,我学的不好,看不懂说的理论,有没有人直接用白话告诉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个3.3v,按开关有,关了就没有,直接能用,或接个电容电阻可以调出个3.3v,按开关就有3.3v,关开关就没有3.3v。
我改完高压就显示正常了,但3.3v不能受开关控制,只要插着电源线,灯管就亮。   谢谢,有人回答,贴一定火

网友:
驱动板给高压的一个信号  你开着机量  一般就2个3.3V 一个是 ADJ  一个是ON   关掉机消失的那个电压就是ON了  就在电源板和驱动板相连那几根线里面找

网友:
如果你連找ON/OFF都還不會找,那建議你多一點基本功,不然這樣搞,客戶有一天會投訴你的

网友A:
ON OFF是从驱动板过来的。。直接连接到电源板上面的 芯片上面 从12V接口上面找也可以的 呵呵 。说不清楚

网友:
12v 从电容上可以找到   ,开关从电源板 与驱动板的连接线上找  通电,关机状态把各针脚电压用万用表测量并记录下来,然后开机再测量,on 应该有3v左右电压,多开关几次应该就能确定了,我昨天刚刚学会的

网友:
这个一般找不错的 开机就有电压了

网友:
看来没有基础的人也有不少    我也是其中一个  呵呵

网友B:
可我量的都一直没有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N OFF是从驱动板过来的。。直接连接到电源板上面的 芯片上面 从12V接口上面找也可以的 呵呵 。说不清楚

???意思是说电源板供电到驱动板,驱动板在到电源板的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弄在去学学理论了很简单的

单学不值的,人也不教啊,有什么好书给推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电源板供电到驱动板,驱动板在到电源板的高压???

连接线 插针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我量的都一直没有3.3

开着机找3.3V啊  不开机就没

网友:
驱动板没有标的话,电源板上应该有标,,找不到接屏供电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我量的都一直没有3.3

没有3.3V就找5V

网友:
一般的板子在电源板跟程序办接线扣那其中有两个针脚的板线是细线,一个就是ON/OFF,一个就是ADJ,换着接不就行,不会烧的!没基础就这么找吧!

网友:
on/off从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先确定驱动板供电和GND,余下的就是ADJ和on/off了,试试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
在高压板和驱动板上的连接线上,一般跑掉5v 12v和地,就剩下adj和on/off开关了啊,你先把前3个找到,然后把开关开着测电压在3v左右的,关了开关没有的的那个针就是ON/OFF 啊,你平常接,可能接到ADJ上了吧,所以显示器关不了!

网友:
电源板连接驱动板的线 有很多根,  你用万用表  黑笔接地  红笔接线,  然后依次测试,测试时按开关,有无电压跳变  有跳变的话就是 开关键

网友:
最最简单的方法:①看看有没有写着ON/OFF或EN的接上去②第一步不行的话用必杀,开关信号接到屏上的5V供电上.(这样做的缺点是通电一刹那是会白屏下,过1秒后就正常了)

网友:
一般板上都有标,没有的话就看看最细的线连得那个针是不是,信号线一般都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