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大神们,又是我,最近被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所困扰

楼主(2013-08-25):
大神们好,小白新买的场效应管先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阻值,然后黑表笔不动红表笔打在G极上显示阻值1,接着黑表笔依然不动,红表笔再次回到S极时万用表出现短时间的嘀声(好像这是一个充电过程)。
但是小白从有些旧板子上拆下来的场效应管在红表笔打在G级后,再接到S极时出现的情况却是万用表长响,阻值显示0。然后过一会再黑表打D极红表打S极时依然是显示有正常的阻值,请问这种场效应管是否是正常可用的啊?

补充内容 (2013-8-26 08:23):
十分感谢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只有D级和S级有阻值数字表红表笔在D级则是P沟道 。红表笔在S级则为N沟道

网友:
我也经常困惑呀,不过没怎么去纠结他

网友:
因为你红表笔到G极黑表笔到D极就是到给场管充电,这时候G极把D、S给导通了。所以你测量D、S极的时候 是显示000 。这个现象你可以用镊子把G、S极短接 在测量就正常了。

网友:
可以用的,放心!!!

网友:
好管,放心用,测的时侯注意G极不要接地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