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

楼主(2013-08-25):
维修案例
拿到板子先目测了主板上的各大元器件无短路空焊后,接着量测了各供电模块的电感对地阻值为正常。无待机3V5V。找到主供电模块量测PQ2的8脚为19V,表示主供电VIN已产生。

然后检测3V5V供电芯片PU7,量测6脚VIN有19V工作电压,有REF产生。4脚LODEN有电压产生,

接着通电量测芯片4脚ONLDO还是没有电压产生,发现ONLDO电路上PR60 390K欧电阻开路,然后换上一个300K欧的电阻通电量测看到电流表稳定后,接着量测芯片各引脚工作条件都正常,量测电感3V5V都正常产生。

网友(点评):
为什么没有具体型号呢?

网友:
思路清晰呀楼主,学习了

网友:
ONLDO是开启线性电压。而线性又是给内部芯片供电。还给自举升压供电。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线性出来的4.7UF的电容。容易软激穿。也会引起无3,5V

网友:
第一次写,太紧张了。ACERASOne110zg5
不好意思

网友:
型号是DA0ZG5 MB8G0

网友:
新手,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2015-11-14):
楼主说的太简洁了,能不能上张图分析一下啊

网友A(2017-02-20):
楼主说的简洁了点,要是能上张图分析一下更好。不是老司机还真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简洁了点,要是能上张图分析一下更好。不是老司机还真有点难,

无图无真相,希望大家再发帖子的时候图文并茂,这样大家才可以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