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V6400冷机可以开机 重启后系统LOGO处掉电

楼主(2013-08-25):
惠普NV6400冷机可以开机 重启后系统LOGO处掉电 怎么处理没有思路 大家帮我支支招吧  感谢

网友:
刷刷BIOS吧

网友:
冷机能开机,然后进LOGO掉电,PE行吗,外设拔掉,在不行空汗的可能较大呀

网友:
PE 有时候可以进有时候也掉电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桥问题,修过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
NC6400 吧? 老机器了, 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