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求救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3-08-25):
三星显示器12v被拉低   这机器搞了我2天了   求高手求救啊   型号是943nw

网友(点评):
一步一步断开看那拉低了。

网友A:
怎么个拉低法? 短路拉低?哪儿短路查了吗 ?

网友:
这个943NW通病是高压包坏,先把高压包去了看看电压还拉低不。

网友:
我表示楼主已经买了原装电源板了。嘿嘿

网友:
我也有一款三星943   雷击的    电源管坏了   关偶也坏了   换了之后   不接驱动板正常输出   接上后就低了   最后只能换电源板了

网友B:
听说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换个电容就好了

换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拉低法? 短路拉低?哪儿短路查了吗 ?

我估计是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C:
检查管理芯片及周边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管理芯片及周边元件

也查过了  没短路

网友D:
三星 19的有通病,高压包坏掉 要不就是程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 19的有通病,高压包坏掉 要不就是程序坏。。

换了 一体板好了   时间耗不起   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E:
三星的显示器都好修,换板子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显示器都好修,换板子的话成本太高了

客户很急的
  所以没办法只能换板了

网友:
换下的板有时间修修也行,以后再坏,直接当二手板卖,好好查查,看看哪的问题?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周边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三星的 板子比较难搞  动不动就要换板子  换了原装板子 还有刷三星程序  看到就头疼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短路了,把高压部分与电源板断开应该就好了,然后再改个通用高压条

网友F:
断开高压条看看拉不拉低?低的话检查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开高压条看看拉不拉低?低的话检查mos管!

断了高压条还是一样
mos管没查   换板了好了   那板子也可以修起来以后肯定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