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3-08-25):
型号:B460( 板号:09911--1M )
故障:开机不定时掉电
过程:接到此主板时说是不定时掉电,散热和EC  BIOS 都被人处理过。
这板子的通病就是EC BIOS 3v 5v开启信号电阻腐蚀,EC BIOS 刷过南桥BIOS 也刷过,3v5v开启信号电阻加焊过。看来没那么简单了,一番测量下来,各个供电的PG信号,开启信号,各大供电电压,温控电路,开机电路信号,统统测了一遍都正常。又去论坛看看,有人说HM55容易虚焊,这桥边上点有黑胶,保险起见重做了,还是一样。重整一下思路再测,这次测掉电时哪里先掉。一测既然是3v5v在掉电时会闪一下,看来问题找到了,立马测它的开启信号,掉电时也会闪一下,难道电阻变质或焊盘不好了。 不到一分钟又掉了,还是这通病啊,对照图纸换掉电阻清理焊盘,心想这回该好了,结果开机再测那个开启信号还是会在掉电前闪一下,问题还没解决。测R376一端19v一端5.5.v R377一端接地一端5.5v掉电时5.5.v会掉到1v左右又起来,R376另一端的19v没变化。想来想去难道是这个19v太弱造成的,想起修了好多板子都是19v线路容易腐蚀造成一系列的故障,有另外找个19v飞过来的想法,先搞最近的吧,就是那条线的过孔点飞过去,立马试机尽然不掉了。哎好事多磨啊。尽然不显示了,外接正常,难道显卡虚焊,加焊还是一样。换了屏,屏线,还是一样,现在只有查接口线路了。测到第9脚短路了 看图纸此脚通往芯片U51具体什么芯片什么作用目前还不知道 取了U51此芯片不短了,换了芯片亮机。一路进系统各功能正常也不掉电了,关机重启时问题又来了,关不了机,屏黑了,电流在0.9A左右不动只能强制关机,进PE关机卡死在桌面不动。在这个阶段关不了机,只有排查系统,外设,CPU,桥,BIOS 了。先从最简单的开始,下了个bios刷上。试机好了这次算是彻底修好了。

网友:
集显和独显切换的芯片

网友:
B460的通病点还真不少,铁壳  BIOS   还有个开启电阻。。。。。。。。。。。。。

网友:
修这个机 还真是挺费劲的  辛苦啦

网友:
连标题居然一样。害我还以为你复制了他的呢。再三看了下才确定你也是自己写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0205-1-1.html
看来真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 估计10个出厂要坏9个 待机腐蚀占了一大部分
设计的不好啊 ……

网友:
这案例没这么看懂啊,咋的U51坏了,神马叫19V太弱?

网友:
什么叫19V弱了点,是偏低吗?

网友A:
修得不错,不过为何U51会突然坏了呢,想过原因了没有呀?

网友:
没有想到还有开启信号也是通病,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不过为何U51会突然坏了呢,想过原因了没有呀?

可能本来就要坏了,在加上板子拆下来了,也许碰坏了

网友:
只刷BIOS还不行 BIOS 和EC的要一起刷

网友:
这款,昨天我帮人家清了个灰,今天就不间断掉电。不会修啊。

网友:
高手啊,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

网友:
机器一般 关不了机 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