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显示器五年都没遇到这奇葩问题。

楼主(2013-08-25):
今天修显示器我师傅五年都没遇到这奇葩问题!

大致是这样的,开的时候好好的,用一会闪屏,闪的很厉害。

我想你们的解决问题方法要不就是按键,要不就是驱动板吧!

当时我师傅也想到了。按键便宜点  先焊下按键还是不管用。

换了一个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这想这呢  是不是遇到佛跳墙了!

o(︶︿︶)o 唉谁知道最后刷一下BIOS就好了。。。。。。。

我师傅5年的工龄就坏在这板子上了!!!!

网友:
这个问题都没遇到过,还好意思教你啊

网友:
五年不久啊  我都修3年了

网友:
楼住精炼好

网友:
这算什么奇葩问题?

网友:
电源板问题吧?灯管漏电?这算不上奇葩问题吧

网友:
思路,这个很重要,有时迷糊了...提笔忘字,对就这个理!

网友:
晕死,驱动板都换了,怎么说后来 又刷程序呢,奇怪了,驱动板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A:
真搞笑,换驱动板,后来刷bios,什么情况呀,

网友:
习惯就好了

网友:
坑爹,你说的是换了驱动板不行,刷了新驱动板的BIOS吧!

网友:
电源板电压不稳定,导致BOIS系统乱码。。。又换了一下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搞笑,换驱动板,后来刷bios,什么情况呀,

通用驱动板你不刷BIOS

网友:
新手就是新手啊,都说换驱动板了,还把刷BIOS的事也写上来,让人家都看不懂了,我一般都换通用的2025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