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时有时无复位,换32.768

楼主(2013-08-25):
今天拿到一块主板是M4A77 SI的主板。

症状是无复位。开始查供电,时钟。结果查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跑码了。然后接显示器也显示了。后来断电在开机结果也跑码了。心想肯定是那个东西性能不良。先放在一边让他冷机在测试吧!
放了一个小时后在来测试。结果真的没有复位  这次就慢慢的测量,手没有接触到主板。结果供电,时钟全部正常。然后用手去触摸主板上的元器件。结果碰到32.768的晶振时 突然复位灯亮了,也跑码了。然后也想到许老师以前上课的时候说过。AMD的32.768晶振没有起振会导致没有全部无复位或者不跑码。
马上拿了一个32.768换上去,就跑码了。隔了2个小时冷机 在开机也可以了。交机。

要看PDF的请下载吧! 里面有图片。

网友:
不错楼主我也遇到过

网友:
厉害,我遇见无复位的就是先摸一下晶振不行打一下波形什么的

AMD的32.768 不管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