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官网bios怎么下载

楼主(2013-08-25):
各位大侠是怎样从V星官网下载bios的?里面都没有连接,好像只能在系统里面下,机都开不了了还怎么下啊。

网友:
官网下的我记得有工具可以直接刷,开不了机器只能取下BIOS芯片去刷了。。

网友:
如你图上的bios,第一个下载地址为:http://download2.msi.com/files/downloads/bos_exe/7597v1A.zip

网友A:
遇到这样的提示要软件刷的,你按格式把最后的文件名改一下,就能下载到你要的东西了,很简单。

网友:
要不然就是在桌面上刷,根据提示刷写,不开机的话,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写,把下载下来的bios提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样的提示要软件刷的,你按格式把最后的文件名改一下,就能下载到你要的东西了,很简单。

什么格式要改,我这边看上去都没下载连接地址

网友:
下载live updata 5中文的
你一看就知道了!有驱动升级,BIOS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