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主板开机正常,温度86度.

楼主(2013-08-25):
HP主板知道这个LANZHOU II REV:B型号 775针CPU
风扇是好的,CPU内存换过,电源换过,
有那位知道这个怎么修.
大家说说

网友:
你查查是不是那个电容不好使了。。。

网友:
用手摸摸是不是导热铜管坏了

网友:
你们所说的都修过,还是不行,才来请大家说说

网友:
BIOS刷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