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怪问题。。

楼主(2013-08-25):
换4s wifi模块后,手机开机出现恢复模式,,刷机出现31错误代码,,

经查好多人说是硬盘损坏,,我只换个WIFI 跟硬盘的位置差好远哦。。怎么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朋友,支个招。。

网友:
没有这种情况第一次 听说啊

网友:
你们手机也搞啊 对手机不敏感

网友:
so,,自寄个wifi回来,结果就悲剧了。

网友:
还真没见过,可能只是就那么巧。

网友A:
wifi拆掉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拆掉看能不能正常开机

不能试过。。

网友:
感觉还是wifi的问题。你确定你的收工没问题,那就再换一个wifi模块。

网友B:
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试着重新更换一个芯片试试。可以的话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试着重新更换一个芯片试试。可以的话我给你看看。

更换过了。。。。一样,是寄版过去给你吗?可以啊。,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