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Z 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但一直有8声报警

楼主(2013-08-25):
接了一台DELL N301Z 笔记本,现像为8声报警,一直叫个不停,可以正常进系统,WIN 下放歌也有声,就是一直有8声报警,在开机自检时报警声音最大,进系统后8声报警声变小,但一直还是叫个不停,现在重新订了一片主板回来还是一样的现像。哪位朋友修过此类的现像,指点一下。还有裸板测试只接显示屏,也是一样的8声报警。

网友:
技服的朋友帮我分板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都裸板了还能有什么啊?挨个换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DELL 的8声报警是主板找不到液晶屏,建议你看看屏是不是被人换过不是原装的。有时候要刷屏的码片才能解决。不要听有些人的动不动就换板。

把电池拆了长按电源开关两分钟试下,有的戴尔机配件拆下来再装回去都会报警的

网友:
看屏好像是被人换过的,但现在这个屏显示一切正常啊,无语了,

网友:
哪位朋友手上有这种本,帮我读一个屏的码片程序出来

网友:
键盘摘下来也报警吗?

网友:
东西都换完了,主板  屏  屏线  内存,都还是一样的现像,现在基本确定应该是屏上的码片不对,因为它在其它地方换过屏

网友A:
刷了码片 也是一样啊,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码片 也是一样啊,能解决吗

别只注意码片资料,我上次修了一个码片没供电的,一修屏,屏线,码片全搞了

网友B:
这个屏换的时候难道别人没有给你刷码片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换的时候难道别人没有给你刷码片程序吗

给了。刷也是一样

网友(2013-10-03):
这样就只能挨个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