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DVR-G5314CPU供电短路怎么办

楼主(2013-08-25):
换了短路的一箱管子,用不了几天就烧坏,主电源芯片换过也是如此,拆掉用几天就会烧另外的管子,求解

网友:
如果你有视波器  多半能看到你换的那一项波形绝对有问题  所以管不了多久又会烧   这种一般是IC旁边的小贴片电容或电阻有烧

网友:
2楼能说的再清楚么,什么电容或电阻?

网友A:
管子按原主板的位子 拆掉换,有副管理吗

网友:
换大功率的管再试一试。这种情况一般是管的功率不够。

网友: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那些小电容先电阻好像没问题,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按原主板的位子 拆掉换,有副管理吗

换的就5同型号的,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