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与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25):
光猫直接拨号可以上网,但连接路由器就不行。重启路由器又可以使用,但过不了好久又会自动掉网,有信号,但不能上网,是不是猫和路由器不兼容吗  还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但也有可能就是路由器本身的问题,死机掉线严重。

网友(2013-10-18):
路由器问题,换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