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41S不,显示,闪屏,,,

楼主(2013-08-25):
故障现象:    开机偶尔显示正常,闪屏(横闪)大多数像上面图一样的有背光,不显示,而且屏幕有灰色的竖条一样,就是上面的几张没显示图像那样,那个大师指导下啊,故障应该是驱动板部分哪里啊。。。。

网友:
具体哪里不太清楚。但我有2台都是屏坏的。如果你要驱动板,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还是学徒才呢!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网友(点评):
严重灌水

网友A:
你这个肯定是屏幕挂了 我修得多了

网友:
应该是缺少vgh电压或vgh电压不正常

网友:
排除主机问题看拆看驱动板屏线

网友:
第一是高压部分,第二是供电部分

网友:
你动动频线,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刷下BIOS看看行吗 你拆开看了吗 拆开看了再发帖 只是倡导

网友:
刷程序  屏线  在就是屏本身了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就差不多了

网友:
把VGA的行场的限幅二极管干掉你会有惊喜哦,自己去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肯定是屏幕挂了 我修得多了

LZ不一定是屏挂吧 还是你木看清题目 人家都说了  开机偶尔能显示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 哪的 啊我也想去迅维学习下,但是太远了

我是河南的,从基地毕业好几个月了,你能有多远,我们哪一期有新疆和东北的,你就是再远能有多远,系统的培训一下对技术的提升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河南的,从基地毕业好几个月了,你能有多远,我们哪一期有新疆和东北的,你就是再远能有多远,系统的 ...

你学习那些专业啊。学有多长时间啊,回后能达到自己开店的水平吗?

网友:
看看14楼的意见,或许真的有惊喜,实践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进来学习到不少的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学习那些专业啊。学有多长时间啊,回后能达到自己开店的水平吗?

我学了主板,开店不需要什么水平,只要稍懂,会忽悠就行了

网友:
先换根视频线试试,再不行的话就得修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