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放电芯片 BQ25A BQ2475A电路图

楼主(2013-08-25):
(图片)

网友:
BQ25A和BQ2475A脚位一样吗?

网友(2014-07-17):
别下,忽悠人的浪费5分

网友A(2017-07-27):
bq25a 4脚不输出24v 要检查哪里?  20脚 19v  6脚2v   16脚6v  把6脚的电阻换一下 6脚电压变成3.2v  但是4脚还是没有输出,芯片换了3个了 都是这样

网友(2017-11-17):
引用 网友A:
bq25a 4脚不输出24v 要检查哪里?  20脚 19v  6脚2v   16脚6v  把6脚的电阻换一下 6脚电压变成3.2v  但是4 ...

6脚电压太低了吧   6脚应该在2.6左右啊

网友:
不错,正需要啊。。。。。。。。。。。。。

网友(2018-03-03):
假的吧

    好像不是啊
,,,,

网友(2018-06-05):
一个HP的笔记本  充电电压比电池高1.5V 对比图纸看看

网友(2022-02-08):
好东西,正在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