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通电无指示灯

楼主(2013-08-25):
一台飞利浦150S4不亮 通电无指示灯。按键只有1.9V, 导致无指示灯。断开驱动板后,电源板3.3V和12V都正常。连接上驱动板变成1.9V和8.7V我请问下这个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造成的,还是驱动板要刷数据。我仔细检查了驱动板也没发现有什么地方短路
望论坛各位师傅指点 谢谢

网友:
是电源的问题,换431,和查取样电路

网友:
直接把3.3V 12V的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