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启动电阻是哪个?

楼主(2013-08-25):
金河田385WB电源,无5VSB大电容有300V,2个三极管和场管拆下测试正常,后级芯片采用SG6105取下也是无电压,技术经验有限求教副电源的启动电阻是哪个?

网友A:
找SG6105的电路图纸,看下哪一个脚是开启脚,和它相连的就是了

兄弟,话不能胡说呀

网友:
同意2楼的

兄弟,启动电阻的概念你懂吗

网友:
300-开关管控制脚 一般最小的200K  ,通常常用的是1千K -1.5千K

好乱,按你说是1MΩ-1.5MΩ了,你多看下电路图的值一般是多少。
麻烦,看准再说,是辅助电源呀!

网友:
我也正在捉摸着修电源呢 你说的又让我有了经验 主板有短路吗

网友:
目测启动电阻是这两个,不知可对

网友:
杨靖电源你也是高手啊!好厉害哦,笔记本主板、台式主板、电源、牛

网友:
先找到MOS管的控制级,一表接控制级,一表笔在附近的电阻去找,找到后【就只有几个电阻慢慢试一分钟就搞定了】,取下电阻直接连,最好看下那旁边的那个二极管有没有被击穿,如果击穿了,就不要修了,因为芯片坏了,等下我上图

网友:
是我发的第一张图中的R66、67

第二张图中的R10、1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SG6105的电路图纸,看下哪一个脚是开启脚,和它相连的就是了

兄弟有不对的地方,光哥多指点!

网友:
我就知道那电阻容易坏,但是名字还真没注意!

网友B:
根据刘坚强的教材里有讲启动电阻,就是辅助开关管的B级(好像是这个)往上跑,这里链接的一般是274的电阻,也用 224  394  105 的电阻,一般不低于154,这个就是启动电阻, 这个B级的电压一般在-0.1V-0.3V都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图挂了?

又挂了,我发了好几次图,都没有成功,什么原因啊,图片上传成功了,就是传不上啊

网友(点评):
应该超大了,用看图软件调整一下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刘坚强的教材里有讲启动电阻,就是辅助开关管的B级(好像是这个)往上跑,这里链接的一般是274的电阻, ...

他的提法不对,启动电阻是概括,具体到各个电路就不像他说的了。比如有些UC3842的启动电阻只有60多KΩ。
另外,1M这么大的启动电阻比较少,因为元件批次不同,离散性大,这样取值容易造成启动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的提法不对,启动电阻是概括,具体到各个电路就不像他说的了。比如有些UC3842的启动电阻只有60多KΩ。
...

他只是针对辅助管那里介绍,其他电路也没有提到,但据我了解还有很多地方用到的启动电阻就有10欧的,另外1M的启动电阻真心少,他也不是神仙,是工程师就不会有时间讲这个,我估计他就是开店的~

网友:
测的启动电阻是670K和标值一样,启动电压为4.18V,光耦的第3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只是针对辅助管那里介绍,其他电路也没有提到,但据我了解还有很多地方用到的启动电阻就有10欧的,另外 ...

又错了,10欧?闻所未闻。

网友:
又错了,10欧?闻所未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又错了,10欧?闻所未闻。

山寨货居多,5V直流电源,还有12V充电器,还有很多上都见过,类似辅助管B级的工作电路,节省成本,直接上B级来个几十欧姆的电阻,还美其名曰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货居多,5V直流电源,还有12V充电器,还有很多上都见过,类似辅助管B级的工作电路,节省成本,直接上 ...

原来你说的不是启动电阻呀,离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