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联想Y450 待机电流0。0064A 开机电流1。4800A

楼主(2013-08-25):
请问联想Y450待机电流0。0064A 开机电流1。4800A是什么问题不显示开机能听到音乐声 外接显示器花屏
cpu风扇转了几下就停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A:
是联想主板上的独立显卡坏了吗那些为什么CPU风扇不转

网友:
拿到会维修的地方去修吧,他会帮楼主解释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4-07-18):
换个显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联想主板上的独立显卡坏了吗那些为什么CPU风扇不转

外接VGA都花屏了 `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啊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联想主板上的独立显卡坏了吗那些为什么CPU风扇不转

补充一下 联想的机器大多都是智能温控的``它检测到温度没有达到要求风扇是不会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