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版本号DAKL3AMB8E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3-08-25):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Y560,不上电,待机0.01,无3V,5V,待机芯片MAX17020ETJ,6PIN有19.5V,4PIN 5.2V, LDO没有输出
3V5V_EN没有电压,换过2个MAX17020ETJ,请高手朋友帮看看问题出在哪?先谢过啦

网友:
忘了点位图了,补一个PDF。

网友:
更换待机芯片吧。

网友A:
4脚线性开启电压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脚线性开启电压有吗,

4脚有5.4V,3,7脚没有电压

网友:
请问高手,图片中1脚和32脚的REF是不是应该相连的,万用表量测PIN 1 和PIN 32之间阻值1900多 ,这2个脚现在都没电压,。REFIN,VCC,LDO,通过PR178相连,阻值正常。

网友B:
电压都没有出来,REF怎么会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没有出来,REF怎么会有呢

请问VIN和EN_LDO都有了,LDO要出来还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C:
待机芯片周围的元件把他拉低了,所以感觉好像没出来,就锁换了待机芯片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芯片周围的元件把他拉低了,所以感觉好像没出来,就锁换了待机芯片也没用

5V_AL,对地500多,不像是被拉低的样子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有没有后级短路的!

网友:
哈哈,我把3V5V的上下管都拆了,LDO终于有5V电压了,期待啊,找一样的上下管换上看看,
不过暂时找不到一样的管子,就量了一下各点电压。boot1,boot2都是4.65V ; LGATE1,LGATE2都是5V;3V5V_EN 有5V,

唯一有点疑问的就是UGATE1  0V, UGATE 2  0.65V,   这个正常么,我是个初学者,求高手指点!

已经修复了,找了一样的上管,下管,换上去,3V5V就出来了,上电正常,进系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