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洋42液晶电视维修

楼主(2013-08-25):
求救 三洋42液晶 开始有一边亮度不正常放会后就正常 现在是一开机闪下就灭 5v 12v24v正常 是那块板子的问题呢

网友:
估计高压板有问题吧,你换块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板出了问题,你可以去高压保护看下情况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肯定高压呗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我家电视也是的 开机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半个多小时 就会自动跳电。。后来换了个功率大点的变压器

网友:
高压问题不建议去保护

网友:
应该是有条灯管坏了。。。起了保护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灯管可能性不大,测变压器输出端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先测试灯管,如果都正常再查高压板。

网友:
赞成这位的方法...先查灯管再查高压板..就像电源板的高压部分..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改高压板吧。

网友:
具体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还有的话要检查一下

网友:
声音是否正常,如正常高压板问题,过压或过流保护,先把灯管接头处补焊一下,不行再去保护判断是哪路出问题。

网友:
高压问题建议去保护试试

网友:
这种状况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高压板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2382-1-1.html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 OK了 应该说是一体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