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秒杀型故障吗

楼主(2013-08-25):
开机针有5v电压,就是触发不了,强制触发可以跑码,此板没io,完全没维修思路了

网友:
没IO,能发张图来看看么?

网友:
怎么可能没IO

网友:
楼主是牛逼人物·。主板没IO那是不可能滴~。。。

网友:
是有一种板不用IO的,用一个双触发型门电路作时序上电。昴达,梅捷都有这个型号。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
楼主是牛逼人物·。主板没IO那是不可能滴

网友:
威盛芯片组的主板吧?

网友:
威盛芯片组南桥控制的???

网友:
说没IO不信的应该是新手,或者压根不是维修行业。
这没IO的多得很。昂达 梅捷 多的很。开机电路直接经过门电路或三极管直接进桥。
不知道上面几位为什么不信楼主说的没IO的主板

网友:
确实有不用IO的主板。。。

网友:
昂达,梅捷N78没IO的板还是有蛮多的

网友:
不常修,学习了,有板子没IO

网友:
烧机看哪里发烫!

网友:
amd的还是INTREL的?

网友:
强制触发没问题说明,问题可能在触发针到桥之间的这一路上,淡定点,好好跑线,说不定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有图就看图跑线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地找一下有没有图纸,按开机时序来检查一下吧

网友:
P3时代VIA的686a,686b超级南桥就整合有IO功能,必须要IO芯片参与开机,NV的c68也具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
说没IO不信的应该是新手,或者压根不是维修行业的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抛开级电路吧。估计是高电平不能被拉低

网友:
暂时没修到过没IO的板。

网友:
LZ或者是说5VSB开机电路不经过IO的是吗??

网友:
昂达有一款N78C的这种没IO的板子,此种问题一般故障在:放电,BGA背面一颗102电阻坏,要么直接杀BGA,就能好。杀BGA的前提是确认SB电压正常,网卡没坏哦

网友:
有些板是没有IO的,以前见过一些杂牌板,没IO没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