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惠普W2228H非保险坏 白屏故障

楼主(2013-08-25):
我的液晶也是白屏故障 开始以为也是液晶面板的保险烧了 可是拆机发现不是啊  发现旁边有两个三极管烧糊了 不知道干嘛的 请教老师帮助啊  看似是开关管一样  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
烧糊换了啊要不换版子

网友:
这是平上面的板子啊,  你换一张品 啊?

网友:
不好意思  看错了 ,你的是显示器。我恍惚堪称笔记本的了。

网友:
明明是二极管

网友:
两个不是三级管,是个双二极管。

网友:
都标D了,还能是三极管?

网友:
找两个双二极管子换上,再量一下有没有电容坏。

网友:
学习了,仔细观察

网友:
你这个是没有屏供电,屏不工作造成的白屏。那是屏供电的管子,取掉把控制级和那边俩个脚的一个连起来就行了,要试下那俩个是哪个脚量它与屏供电的1脚相不相同

网友:
是两个二极管,看起来像三极管的形状,这两个二极管是反向的,是屏电路中升压用的,这个应该是产生vgh电压的,最好在其他的屏电路标示为d的拆两个装上

网友:
好吧 我找找看看 我手里报废的夜景没有几个啊

网友:
没升压当然白屏啦  找个同样部位的装上  不行就查查升电路其他元件 还有升压IC

网友:
这得换了管子 看看其他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管子找到了换了一模一样的  一插电 忽的一下子 冒烟了
发现又是那两个管子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