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

楼主(2013-08-25):
电路图这个电感应该是1.2V的,但实测电感一端为1.1V,另一端为3.3v,而且场管和电感都发烫,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查一下,可能有地方轻微短路

网友A:
你是不是红表笔接地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红表笔接地测的?

没注意,有区别吗

网友B:
当然有。电感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电感换过没有

反过来测也是一样,而且场管特别烫,其他的电感也有误差,不过没这个这么大

网友:
这个是华硕上网本,型号是1201T

网友:
电感这个东西还可以两端电压不一样???见识了

网友:
电感开路没啊

网友:
电感拿掉看两端电压。还有就是你万用表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C:
楼主 你的表是不是没电了  你断电的情况下  测一下电感是不是通的  有没有阻值  我碰到过阻值无穷大的

网友:
碰到过小两口吵架摔的电感虚焊的    情况和这差不多

网友:
建议换万用表再测测

网友:
其实我量3.3VALW也常常一端3.3一端4.几,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的表是不是没电了  你断电的情况下  测一下电感是不是通的  有没有阻值  我碰到过阻值无穷大的

表刚换过电池

网友:
应该是电感虚焊了吧

网友D:
恭喜LZ, 找到问题了! 电感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LZ, 找到问题了! 电感断了!

谢谢,电感没断

网友E:
电感是通直流  阻交流的  两端直流电压不一样除非是它变成了电阻   原因只有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是通直流  阻交流的  两端直流电压不一样除非是它变成了电阻   原因只有虚断

不是电感问题,这机子是BIOS问题,刷BIOS后亮了,但场管还是烫,进系统过一会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