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25):
神舟垃圾板
号U41SA

进水机
南桥附近大面积进水
有短路
徒弟取掉南桥
不短路了
把待机电压修出来后,
换上全新南桥。

触发上电了
电流0.2---0.3 ----0.6------0.9-----0.8
貌似挡内存
更换内存无效

看来没有便宜可占
还是老实修吧!

测无SPD ,
随便逮了根LPC2测
下拉间隔一样,且循环
有点不对劲
LPC0 、 LPC1 、 LPC3都如此
逮一下LPC_FRAME#

有问题
一测电压
1.76V

测电阻
LPC_FRAME 几十欧

拆EC
电阻还是低

拆掉新换的SB
电阻欧了!

再换上新的SB,补上EC
上电触发
亮机
来个华丽的FRAME

新手朋友:
至于是桥没换好,还是换上去的桥是坏的
都不重要!
注意两个LPC-FRAME的区别

网友:
原始故障就是进水把南桥烧了是吧,第一 桥没做成功还是本来是坏的

网友:
估计第一桥没做成功

网友:
请问楼主像这种情况要是没有波波的情况下的话怎么去判断刚刚换上SB是否好坏呢?还想问一下你的测量该电阻拉低了多少啊?

网友A:
注意这两个LPC_FRAME
其实是不一样的哦

网友:
高手解释一下那里不同啊,示波器我不会用,店也没有,搞维修都一年了说出来有点丢脸。

不丢脸,也有人一把烙铁闯天下的。当然有好工具更好。

网友:
桥没有做好吧

网友:
现在发桥一般都是发好几个,一个不行在换一个就好了,翻新的害人啊。

网友:
你的  时间与电压档都不一样、波形 应该 也会有差别吧、、、

网友:
有点看不懂啊、  求赐教。

网友:
好资料,做成PDF存档了。期待版主大大多发些示波器怎么修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两个LPC_FRAME
其实是不一样的哦

波形应该是一样的吧,时基不一样,一个500NS,一个250NS,250NS的能看到更多细节!

网友:
高手呀!示波器和万用表来确定故障。

网友:
貌似两个波形是一样的,只是时基不一样而己!

网友:
几乎一样   时机不一样  波形也会有区别  那不就是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应该是一样的吧,时基不一样,一个500NS,一个250NS,250NS的能看到更多细节!

谢谢楼主分享。500NS时基格子*2以后再和250NS比较,还是有差别的。为了方便比较,还是把时基调为一样方便一些。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怎么判断波形正常不正常啊本人也想买、个波波看到你这里发现要怎么才能知道电路本来的波形呢谢谢

网友:
时基是可以调节的
下拉幅值

网友:
会用波波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