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不出s5_enable

楼主(2013-08-25):
版号09909-1 102脚3.3v 19脚3.3V 93脚AC_IN# 0V(正常) 85脚ec_rst# 3.3v 95脚pwrbtn_ec#1.05V 这个脚电压不正常不知道为什么,EC npce781baodx换过

网友:
pwrbtn_ec#1.05V
有点偏低

网友:
pwrbtn_ec#1.05V  ?似乎不正常 你查查

网友:
嗯,是偏低,但EC换过,还是低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4-07-26):
是通往南桥的还是开关进EC的哦。。。

网友:
开关信号,是有问题就是